keilc中,在定时器中断函数里插入断点,为什么仿真不进入?

楼主(2010-10-10):
使用keilc ,使用定时器0,想要查看上次产生中断和本次产生中断的时间间隔,然后就在中断函数中插入断点,但是仿真运行时,为什么不停在那里?而是一直运行,不会停。
该怎么设置?

但是我要是单独把我写的timer0.c和timer0.h放到一个单独的工程里,就能在这个断点处停下来,为什么啊?

我觉得主要是我不太会用keilc。
非常感谢大家能给我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定时器中断控制位
全局中断控制位
定时器启动位
打开了没

楼主:
打开了啊~
程序运行结果都已经正确了。
就是想仿真一下,重新整理下时间。

网友B:
你看看你设置的断点的位置。
左侧加灰的,是编译后又用的代码。 运行后会变绿!
你看看你设置断点的地方,是不是无效部分。 就是编译后被省略了。
你把断点设置在给定时器重新赋值的位置。 看看能不能进去!

楼主:
我就是吧断点设置在了定时器重新复制的位置。就是进不去呀。

楼主:
没人回答,自己顶起。

网友C:
再查一下,断点是否被屏蔽即disable?

楼主:
没有被屏蔽。

楼主:
定时器中断控制位
全局中断控制位
定时器启动位
打开了没
引用 网友A:

全部开启了。把程序刷进单片机里,能够正确运行。

你看看你设置的断点的位置。
左侧加灰的,是编译后又用的代码。 运行后会变绿!
你看看你设置断点的地方,是不是无效部分。 就是编译后被省略了。
你把断点设置在给定时器重新赋值的位置。 看看能不能进去! ...
引用 网友B:

我设定断点的位置是有效的,没有在仿真时被省略。
并且代码也没有被Disable。

网友D:
往下挪一点试试

楼主:
你说的往下挪一点,就和 jt4117 说的差不多。
所以说也就是不行。
这个Simulation最没用啊。郁闷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E(2014-04-29):
怎么没人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