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写1清零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0-10-10):
大家好,外部中断控制模块中有这么一句话:若引脚上出现了符合要求的信号,EXTINT寄存器中对应的中断标志将被置位。向该寄存器的EINT0~EINT3位写入1,可将其清零。什么意思啊?写1不就是置位了吗? 望高人指点!谢啦

网友A:
这是芯片设计者设计决定的,我们不需要考虑

网友B:
你就按数据手册里的做就行了,设计者就是这么设计的

网友C:
当中断产生时该位会置1,如果往该位写1,就会产生清除标志位的效果

可以把该位理解为状态位  通常是不能直接往里写数据的   在这前提下 如果写入1会产生清除效果

网友D:
你写’1‘并不是向这个寄存器写’1‘,而是你的CPU向这个电路发出一个信号’1‘,如果用硬件描述语言描述这个电路的功能,则:
process
begin
wait until clk='1';
if clear_strobe='1' then
  EINT(0)<='0';  ------清除标志位
elsif irq_external='1' then
  EINT(0)<='1';   ------置标志位
end if;
end process;

网友E:
人家说清零就清零,你管啥呢?

网友F:
芯片设计者就是这么设计的,没有为什么?难道lz也想自己设计芯片?

网友G:
这个无所谓了,你只要做好自己的就行了,不用深究。

网友A:
写1清零很常见,比如时钟源控制的时候常用,写1清零了,写1又置为,相当于是一个翻转命令!这就可以少去判断目前的状态是1还是0的麻烦了?

网友H(2010-12-29):
这个问题问得真是。。。。: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