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断标志怎么手工清除?

楼主(2010-10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SCON=SCON&0XFE;  //清除RI
SCON=SCON&0XFD;  //清除TI

软件来清除。我记得是这样。

网友B:
软件清除就是写入相应的位为0就行

网友C:
串行需要软件清除,定时器,是中断时硬件自动清除(当执行RETI时),如果不作中断用,仅作查询方式使用,需要手动清除标志位

网友D:
看器件手册,不通MCU不同,同一MCU不同中断标志也可能不同,楼主并未提供限定条件,只能这么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奥,谢谢了啊。那外部中断0的中断怎么清除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STC89c52的外部中断0可以清除吗?怎么清除?

网友D:
MCS51的外中断标志是自动清除的,只要中断响应了就自动清除。

网友E:
这是问题还是去问手册吧

网友F:
在中断中(一般情况)把相应的中断标志为清除就OK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奥,谢谢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奥,这样啊,谢谢了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