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峰值检测电路能工作吗?

楼主(2010-10-10):
我用这个电路测大概幅值为5V的锯齿波电路,可是检测不对,Multism仿真是可以的,锯齿波经过二极管之后就变形了

楼主:
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

网友:
你说的是经过D3就变形了吧?

楼主:
过了D2就变形,难道要我把示波器的波形给大家贴出来吗

网友A:
是不是实际输出比峰值少0.7V

D2方向反了,D2是为了匹配D3的压降的吧。

网友B:
D2没反,是防止运放负向饱和用的.

峰值检测,R35要10K?

楼主:
10K应该没有问题吧,C14的数值为多大合适呢,2极管选用什么型号比较合适呢

楼主:
因为手头没有IN4148,所以用了一下IN4003和IN4007,D2之后波形就变形了,哪位高手能给我解释一下呢

楼主:
C14我选用了100nf和4.7uf都不可以

网友B:
原来是加D2波形变形,半波整流能不变形吗?
变形对你采峰值有影响吗?
峰值采样要求时间参数越小越好
你却加10K的电阻和100nF-4.7uF的电容,
你是要取平均值而不是峰值?

楼主:
我再去试一下,再来请教各位啊

网友C:
采样电容的限流电阻太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