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CY7C68013的连接对不对?

楼主(2010-10-10):
图中把CY7C68013配置成了GPIF模式,DSP的HCNTL[1:0]是寄存器的地址信号,但是怎么连接到了PA[3:2]?GPIF地址信号的最低两位应该是PA[5:4]的才对,请高手指教

楼主:
高手呢?速度地:P

网友A:
GPIF总共用了几条线啊?

网友B:
GPIF和DSP进行连接是不是可以快速地进行通信啊

网友C:
接PA3,PA2和接PA5,PA4一样,都是GPIF地址线。

楼主:
5# 小工程师 你是指PA3 PA2可以代替地址线吗?GPIF专用的地址线是PC端口,这里是不是用PA端口作为I/O口来代替地址线?在软件上可不可以实现?
I/O口是第一功能,但是这个图里PA[0]的第二功能作为INT0用,同一个端口的不同引脚是否可以分别配置成第一功能和第二功能?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