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结了很久的疑问,关于电源输出的电流

楼主(2010-10-10):
电源输出的电流应该是 在额定范围内,需要多少才输出多少的把? 但是比如放在开关电源中,连接上1W的LED,原本他的电压是3.3V 电流350MA,如果我把电压降低,那他的电流是保持350MA还是会变化呢?

网友A:
一般都说额定值

如果输出电压变了,输出负载等效电阻没有变   那就可以根据相应的公式计算了

楼主:
那你的意思就是说,灯的电压变了,它的电流也会跟这变化,来保持亮度一样? 在额定范围内

网友:
不会保持亮度一样吧

楼主:
我也觉得电压低了之后 LED应该要暗点,

网友A:
那你的意思就是说,灯的电压变了,它的电流也会跟这变化,来保持亮度一样? 在额定范围内
引用 楼主:

直观的理解,亮度根功率成正比

电压低(高),电流应该也会低(高)  所以灯会变暗(亮)~~~~

你说的那种情况在恒功率控制电路中存在~~~

网友B:
楼主所言要看负载的特性,如果负载呈恒定阻性,那么电压降低电流也会降低,如果负载是非线性的,则要看其VA曲线,如果负载是恒功率的,只要在其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内,电压降低电流反而会上升。

网友C:
led都不是阻性负载,而且跟你的供电电源是有关的,如果电源是恒流的,那么电流就不好变。

网友D:
如果电压无法支持LED保持350mA电流时,流过LED的电流将降低。

网友C:
这个问题确实要看具体情况来分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