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自恢复保险丝的问题

楼主(2010-10-10):
我们在电源的输入端,串了一个自恢复保险丝(60V、3A)的。但是当电流超过3A时,甚至达到5A时,自恢复保险丝还是没有动作。后来经过测试,发现最后关断的时间是30s。

这样还能叫保险丝么?正常的熔断型保险丝,基本上只要一超过,就立马烧断。

请教高手:自恢复保险丝是否关断时间就是比较长。或者该如何使用?

网友A:
自恢复保险简单点可以叫做热敏电阻,是靠自身发热达到最大阻值来保护后级电路的。
优点是可以自恢复,缺点就是保护时间相对比较长,而且精度有限,临界点比较难控制。

网友B:
楼主选的自恢复保险的规格不合适,估计品质太差,自恢复保险的动作时间是比较长,但也不会30S那么长。

网友C:
用了冷焊盘吧,哈

网友D:
楼上都是高手 学习了

网友E:
应该是劣质产品~ 就算是慢断性的PTC也不会是30S吧!

楼主:
找的一个很大厂家,估计是参数选择不合适。

该如何选择参数呢?另外就算是几秒的时间,也无法接受呀。有这个时间,很多东西都被烧坏了

网友F(2013-08-29):
哎,说句实在话,设计选型不合理阿.你要看PPTC 动作电流数阿,3A PTC 常温动作电流时6A左右啊, 5A 30S动作是正常现象的.
看来还是很多人对PPTC不是很了解,后续碰到相关问题可以咨询我

网友G:
PTC是在高分子中嵌入导电颗粒,温度过高时,高分子膨胀,导电颗粒密度下降。切断电路。
其所谓的过流防护也是因为过流导致过热,过热膨胀切断电路的。
所以反应时间会慢一点精度也会差一点。
但是可以选择Bussman等较好的PTC,做好选型后,得到一个较好的反应状态。

个人感觉,在DC in端一般最好使用一次性的Fuse。在USB等外接端子,选用PT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