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脉冲变压器的问题!!!

楼主(2010-10-10):
各位高手,脉冲变压器在开关电源中如何用啊?请帮帮忙啊!

网友A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找本书好好看吧

网友B:
这个还真不好说,笼统的说,主要是变压用吧。

网友C:
开关电源的输出,很多是使用变压器,那也是脉冲变压器。
驱动功率管,也常用脉冲变压器。
功率管的电流取样,同样常用变压器(电流互感器)。
至于作用,应该说变压和隔离都有。

网友D:
主要还是隔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