渥尔曼自举电路疑惑

楼主(2010-10-10):
渥尔曼自举电路TR2基极不加交流接地电容,如何保证TR1集电极交流接地?如果TR1集电极不是交流接地,那么频率特性还跟普通的渥尔曼电路一样吗?

@zlf1208 :这里字数受限,又无法修改,请看22楼
沃尔曼电路的原型的共射公基电路,共射管的发射极是接地的(即Ve固定为0),这样形成的沃尔曼电路,因共基管的基极接固定电位,这使得共射管的Vbc保持固定,即信号无需再对弥勒电容充放电,既然没有充放电,交流等效的结果就是米勒电容开路,相当于弥勒电容不存在,这就是沃尔曼电路改善频率响应的本质。在共射管的发射极串接电阻后,由于共射管的Ve不再固定,其Vbc也随之发生波动,弥勒电容的充放电就无法避免,弥勒效应显现,如果这时在共基管的基极加上自举电路,使共基管的Vb随共射管的Ve等量波动,结果又使共射管的Vbc保持恒

楼主:
为了让大侠们看到往上顶.

楼主:
哪位来帮我解答下这个问题啊?

网友A:
这是个放大电路,为什么要保证TR1集电极交流接地?
第一个电路也不存在TR1集电极交流接地。

楼主:
集电极接地以后,TR1才不会发生密勒效应,同时TR1以可变电流源的方式工作,为TR2提供受vi控制的电流,TR2流经这个电流,通过Rc转换成电压放大.实现了频率特性好,输入阻抗大的优点.是个cascode电路,在铃木雅臣的书渥尔曼电路一章有讲到.

网友B:
楼主电路:左边更稳定;右边增益更高。

网友C(2011-08-15):
同问,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。

网友D:
我也有这个疑问,那位大师出来解答一下

网友E:
原来有大的下偏电阻,所以要加滤波电容,自举后下偏很小了,不需电容了,并非交流接地

楼主(2012-05-13):
左图电路。静态时,Tr1集电极电位由Tr2基极偏置电压-0.7V决定。当加上Vi,且Vi增大时,Tr1的Ic增大,Tr2的Ie一起增大,若Tr2基极不加滤波电容,随着Tr2的Ib增大,从偏置电阻抽取电流加大,Tr2基极电位下降,引起Tr1集电极电位下降。加了滤波电容后,电容提供了Tr2基极的变化电流,Vb2不变,故Tr1集电极电位不变。从而Tr1的集射极电容Cu两端电压几乎不变,从而保证了Tr1的输出具有良好的频率特性,即大的带宽。而Tr2增大的电流Ie从,Tr2集电极电阻流过,产生较大的增益,而且Tr2为共基极使用频率特性也很好,因此最终的输出频率特性很好。
右图电路。如图所示,只要稳压管导通,钳位电压为3V,保证了Tr1的Vce为固定2.4V,也就是集射极电容Cu的两端压差完全没变化,频率特性好。变化的电流从Tr2集电极电阻流过产生增益。。。后面不用说了。
呵呵,时隔半年,还是自己来解答了。希望回复能穿越回去。

网友F:
下图中稳TR1输出主要的交流通路是通过稳压管的传给TR2基极,
由于稳压管的动态电阻很小,TR1的输出几乎全给了TR2,提高了TR2的增益。
上图是经过射极电阻串联分压后传给了TR2,增益相对下降了些。

楼主:
画小信号等效电路算了一下。增益倒是没有明显差别。基本上都等于Tr1的ie乘Tr2负载Rc。相比于放大的倍数而言,增益差别不是在一个数量级。翻铃木的书,说下图的好处是保证了Tr1的VCE不变,稳定了直流工作点。也就是hfe得到了稳定。提高了放大的线性。

网友G(2019-01-12):
渥尔曼,是 共射共基 架构,不是串联(均压)应用,
共基部份必须保证开通,而基极必须是交流地,换言之,就是一个既稳定又一直有效的电位,
电阻偏置,电位会被 Tr1 拉扯,稳压管偏置,稳压值低了,Tr2 开不透 (Tr1 即使饱和,Tr2 发射结分压仍然不足),稳压值高了,当  Tr1 开通到某程度,稳压功能就失效。

网友H:
沃尔曼是指共射共基纵向堆积使用,虽然都叫沃尔曼但两个电路的功能不一样。

网友I(2022-08-27):
渥尔曼 电路,通常作「共射」用,不过,「共集」亦可;
Tr2 基极电位的建立不是自举,是让 Tr1 得以正常运作所需的「Vcc」,自举针对的,没错是 Tr1 ,但要自举,耦合者必须是电容而且该连的是自己的 Rb  !

网友I:
在图 8.2 中,C7和C8 接地,Tr2 相当于 有源平波器,Tr1 可视之为 短行程的射极跟随器,
而在图 8.21 ,那两个电容代之以 HZ3BLL ,稳压管,Tr2就相当于 简易串联稳压器,Tr1 集射两极 直连于这 恒压源,其一众 寄生电容 全被箝定,高频能力遂得以全面发挥。

网友I:
自举,针对的是 Tr1 ,自举电容必须接于射极而不是地,
图 8.2 ,如要自举,应该把 R1 改成两个串联,自举电容连于 此节点,
两管虽仿如一体,但偏置是 各行其道的,把自举电容接至 Tr2基极,对两管 都起不了自举作用。

网友I:
图 8.2 没啥悬念,C1和C2 是耦合电容,除了这俩,其他电容都是 接地的,
Tr1 设置了 电流串联负反馈,但 RE 跟讯号源的关系,却必然是 电压串联负反馈 !
因 RE 的介入,Uce1 会变,但只要管子不饱和,电路就能正常运行,而 图8.21 的 Uce1 则是固定的,差别仅此而矣,
以双栅 jFET 组建放大电路,通常是 上栅恒压偏置,下栅输入,引进 自举 提高电路增益,该举哪个栅才对 ?!

网友I:
Tr2 的偏置电容,其实也可兼当 Tr1 的自举电容,
以电阻一个 跨接于两管基极,就能给 Tr1 建立自举所需的偏置通道,这样做,两管的偏置网络实际上是合併了。

网友J:
沃尔曼+自举交流小信号图:上1:沃尔曼+自举,上二沃尔曼+自举简化,稳压二极管动态电阻rz
下1:沃尔曼原始,下二沃尔曼

算来算去,V1和V3的增益小于1,米勒电容效应在V1处的等效电容就是米勒电容接地。倒是V3处的米勒电容等效的更大。换句话说米勒电容跑后面去了。

网友J:
自举电路TR2基极不加交流接地电容,如何保证TR1集电极交流接地?
答:TR2在交流小信号图上没有直接接地,为什么要保证集电极交流接地。只要tr1电压增益低就行。米勒电容在b极的等效电容就小。

如果TR1集电极不是交流接地,那么频率特性还跟普通的渥尔曼电路一样吗?

答:沃尔曼电路的TR1的共射放大倍数只要足够低,米勒电容的放大效应在TR1的基极就不大。
根据我的计算,米勒电容可以被等效成两个部分,基极和发射极。
如果按你所说一定要TR1的发射极一定要接地,基极的米勒等效电容是小了,但是c极的等效电容就大了。

网友K(2022-11-04):
沃尔曼电路的原型是共射公基电路,共射管的发射极是接地的(即Ve固定为0),这样形成的沃尔曼电路,因共基管的基极接固定电位,这使得共射管的Vbc保持固定,即信号无需再对米勒电容充放电,既然没有充放电,交流等效的结果就是米勒电容开路,相当于米勒电容不存在,这就是沃尔曼电路改善频率响应的本质。在共射管的发射极串接电阻后,由于共射管的Ve不再固定,其Vbc也随之发生波动,米勒电容的充放电就无法避免,米勒效应显现,如果这时在共基管的基极加上自举电路,使共基管的Vb随共射管的Ve等量波动,结果又使共射管的Vbc保持恒定,米勒电容再次开路,这就是沃尔曼自举电路的本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