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程序 求助

楼主(2010-10-10):
#include "reg52.h"
//#include "scancodes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out P2
#define chu P3
uchar DisNum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;
uchar keyscan(void);
unsigned char code key[16][2] = {
0x7e, '0',
0x7d, '1',
0x7b, '2',
0x77, '3',
0xbe, '4',
0xbd, '5',
0xbb, '6',
0xb7, '7',
0xde, '8',
0xdd, '9',
0xdb, 'a',
0xd7, 'b',
0xee, 'c',
0xed, 'd',
0xeb, 'e',
0xe7, 'f',
};
void main ()
{ int i=0;
   uchar key;
  while(1)
  {
    key=keyscan();
    for (i=1;(key[0]!=key)&&(i<16);i++);//查表显示
    if (key[0]==key)
    {
        ShowChar(DisNum,key[1]);
           DisNum++;
         if(DisNum==32)
      {
            WriteCommand(0x01);//清屏
            DisNum=0;//重头写数据
       }
    }
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键盘扫描程序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char keyscan(void)  //键盘扫描函数,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
{
uchar cord_h,cord_l;//行列值中间变量
P3=0x0f;            //行线输出全为0
cord_h=P3&0x0f;     //读入列线值
if(cord_h!=0x0f)    //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
{
  delay(100);        //去抖
  if(cord_h!=0x0f)
  {
    cord_h=P3&0x0f;  //读入列线值
    P3=cord_h|0xf0;  //输出当前列线值
    cord_l=P3&0xf0;  //读入行线值
    return(cord_h+cord_l);//键盘最后组合码值
   }
  }return(0xff);     //返回该值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延时程序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
{
unsigned j,i;
for(i=0;i<k;i++)
{
  for(j=0;j<100;j++);
}
}

红色那行有这个问题,不知道咋回事?????……
TEXT1.C(35): error C216: subscript on non-array or too many dimensions
红色那行有这个问题,不知道咋回事?????……

楼主:
for (i=1;(key[i][0]!=key)&&(i<16);i++);//查表显示
        if (key[i][0]==ke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howChar(DisNum,key[i]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DisNum++;
             if(DisNum==32)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Command(0x01);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DisNum=0;//重头写数据
           }
    }
刚才复制的有问题,重发一下

网友A:
for (i=1;(key[0]!=key)&&(i<16);i++);//查表显示
你定义的key是个二维数组,这里调用的key[0]是个一维数组

网友B:
一个是字符型具体值,一个是指向二维字符型数组的指针,两个怎么比较?

网友B:
说白了,你是重复定义了key 把主函数里的key 改别的名字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你数组中定义的key不能再重新定义成变量   你把主函数中的变量key换了应该就可以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