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廉价单片机只需要4个IO口

楼主(2010-10-10):
程序量0.5K 就够,AD都不需要,只需要4个I.O,谢谢。最好有点知名度的。

谢谢。

网友A:
Microchip的10F20x系列,有6PIN和8PIN的两种封装,其中6PIN SOT23封装的是最小的MCU,正好4个IO。

网友B:
呵呵,听说那个很便宜,

网友B:
ATMEL应该也有类似,TINY系列的,但可能现在不好买到.

楼主:
那个型号我知道,就是不知道价格能达到多少,低于2元才能考虑用用。

网友B:
ATMEL应该也有类似,TINY系列的,但可能现在不好买到.
引用 网友B:

嘿嘿,如果有量的话,肯定没问题.

如果没量的话,MCHP连货都不给你.

据我09年听说的基本要求:年500K以上.

网友C:
FS的RS08系列KA2

网友D:
是的,KA2也不错。价格貌似2元左右

网友E:
这些要求可以用台系的单片机,基本都在2元以下.

网友D:
freescale 的KA1应该也能行,价格更便宜

网友D:
需要的话,可以和我联系acute1110@163.com

网友C:
台湾的MCU怎么能和FS的比啊

网友F:
这个用台系的,8毛左右就能搞定了,推荐holtek的HT48R01C

网友:
推荐富士通的MB95 212K 4KB FLASH. 240B RAM 8个PIN脚,有外部中断口。AD转换口,定时器。香港交货,价格在2元以下。有兴趣可以联系我:
张工:QQ  363150871.
        MOBILE :15889627156

网友:
有兴趣可以看下资料,我觉得富士通的MCU,某些型号还是挺有优势。不存在那种,没有500K的使用,价格没有谈的情况。

网友G:
看看sn8p2501的有6个io
需要资料可以找我 QQ1053009620

网友H:
普芯达 CW77P201A  6个IO

下方有联系QQ

网友I:
STC最新出了一个系列。8个管脚的单片机。0.99元起。
你找姚工问吧。

网友J:
STC最新出了一个系列。8个管脚的单片机。0.99元起。
你找姚工问吧。
引用 网友I:

正式版还在调试中呢...

网友K:
台湾的的8毛以下应该有

网友L:
普芯达 CW77P201A  6个IO

下方有联系QQ
引用 网友H:

在哪里哦。。

网友M:
台湾的 8A21 holtek等

网友N:
义隆、佑华的151,8脚的不到7毛

网友A:
想便宜,台系几毛钱的大把。

网友O:
PIC12F508

网友P:
这种应该很多吧,找找中颖、海尔等,台湾的厂家也很多。

网友Q:
sonix-sn8p2501-8p,sop8的,6个io

要便宜,用语音4bit单片机,几分钱一个。不过要MASK。

网友R(2013-11-15):
台湾芯睿单片机一级总代,性价比高,QQ:181355274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