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12V降至3V用LDO如何?

楼主(2010-10-10):
LDO, dc, ic
我想用MIC5209,估计压差太大,会发热严重,效率低。
各位大侠如何看呢?

网友A:
要看看你的电流了,如果电流很小(100mA以内),可以考虑;要是电流相对较大,你还是考虑使用buck方式的芯片
再就是看你干什么用了

网友B:
同意楼上观点

网友C:
电流小就没所谓了,如果电流大就建议你用buck来做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,电流在600mA左右,如何呢?

网友D:
600mA,那么LDO就有4.8W!

网友D:
MIC5209标称是500mA,推荐用DC/DC,比如AP1509

网友C:
600ma还是建议你用buck来做,m34063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刚用MCP1703-3302试了下,电流不会达到600mA,200mA足够,但是发热严重,
MIC5209确实能到500mA,但不知道会不会也发热严重。
m34063好像很难调试,

网友C:
用ldo可以算的出功耗很大,自然发热也会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