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我是新人,我想请假51单片机,中断的问题!

楼主(2010-10-10):
ORG 0000H
AJMP START
ORG 0013H
AJMP INT_1
ORG 0030H
START:MOV P3,#0FFH
  MOV P0,#0AAH
  ACALL DEL
  MOV P0,#55H
  ACALL DEL
  SETB EA
  SETB EX1
  LJMP START
  AJMP $
  LJMP START
INT_1:PUSH ACC
  CLR C
  MOV A,#0FFH
  MOV R0,#09H
MP: MOV P0,A
  RRC A
  ACALL DEL
  DJNZ R0,MP

REL: ACALL DEL
  POP ACC
  RETI
DEL:  MOV R7,#04H
DEL1: MOV R6,#0
DEL2: MOV R5,#0
  DJNZ R5,$
  DJNZ R6,DEL2
  DJNZ R7,DEL1
  RET
  END

中断程序完成后,中断返回到哪一条程序?

网友A:
中断返回被中断时正在执行指令的下一条指令处。

楼主:
也就是哪条啊!

网友B:
返回到MOV P0,#55H

网友C:
产生中断前时刻具体执行到哪条语句是不确定,只要满足中断的条件就会产生中断,所以确定中断返回哪条语句或者那个子程序没有意义。

网友D:
5楼对,所以说4楼也不错。如果楼主一定纠结于返回到哪里,先告诉我们你有什么调试工具,要不告诉你方法结果还是看不到。

网友A:
通常程序的结构是主循环,主循环再去调用各功能模块等,而中断可以在使能以后的任何时刻发生,断点可以是除该中断服务程序以外的任何地方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啦!我明白啦!中断是随机的,回哪一步不重要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