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hc573控制数码管

楼主(2010-10-10):
用51单片机的一个P0口和两个74hc573控制八个数码管的显示!!!!!请指导一下  谢谢!!!!!

网友A:
为什么要用2个74hc573了?1个573都可以了

网友B:
用一个MAX7219就搞定了,只要三个IO口就可以了

网友C:
max7219的价格可不低

楼主:
我想实现一个573控制八位数码管的位选 另一个控制数码管的段选,八个数码管分别显示0~7,只用P0口,一个573好像不行吧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是想节省IO口才用的573啊 用三个太多了 我只想用一个

网友D:
除了P0口外,片选还得用口线吧?!用595是最省口线的!不怕闪的话用164也可以!

网友E:
哈哈,推荐用595,、、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如果用573程序怎么写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就用一个P0口啊不用其他口了

网友F:
还是非问题573比较经典。呵呵

网友G:
dula=1;
P0=table[shi];
dula=0;
P0=0xff;
wela=1;
P0=0x7d;
wela=0;
delayms(5);
dula=1;
P0=table[ge];
dula=0;
P0=0xff;
wela=1;
P0=0x7b;
wela=0;
delayms(5);

附件是个六位数码管  加俩就可以了

楼主:
谢谢啦!!还想问一下这个程序的delayms(5);起的是什么作用????如果没有这句话,数码管好像不能正常显示啊!!
12# qqq44488

网友H:
两片595驱动8位数码管合适,一片负责段,一片负责位,两片级联,3根口线搞定

网友I:
谢谢啦!!还想问一下这个程序的delayms(5);起的是什么作用????如果没有这句话,数码管好像不能正常显示啊!!
12# qqq44488
延时的作用。

网友G:
谢谢啦!!还想问一下这个程序的delayms(5);起的是什么作用????如果没有这句话,数码管好像不能正常显示啊!!
12# qqq44488
引用 楼主:

延时时间  你还得写一个延时函数

网友J:
8个数码管?
连573都可以不要

网友K:
网上一搜就一堆啊,LZ!

网友L(2014-08-12):
大神们求指教
我用74hc573驱动数码管做一个时钟显示时分秒
仿真后数码管从右往左依次显示0,最后停在最左边数码管上,常亮并且显示0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P3_1=P3^1;
sbit P3_0=P3^0;
void delays(uint);
uchar led_data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uchar miao=0,fen=0,shi=0,num=0;
void main()
{
  TMOD=0x01;
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EA=1;
  ET0=1;
  TR0=1;
  while(1)
{
  P3_1=1;//位选
  P2=0x80;
  P3_1=0;

  P3_0=1;//显示
  P0=led_data[miao%10];
  delays(100);
  P3_0=0;

  P3_1=1;//位选
  P2=0x40;
  P3_1=0;

  P3_0=1;//显示
  P0=led_data[miao/10];
  delays(100);
  P3_0=0;

  P3_1=1;//位选
  P2=0x20;
  P3_1=0;

  P3_0=1;//显示
  P0=led_data[fen%10];
  delays(100);
  P3_0=0;

  P3_1=1;//位选
  P2=0x10;
  P3_1=0;

  P3_0=1;//显示
  P0=led_data[fen/10];
  delays(100);
  P3_0=0;

  P3_1=1;//位选
  P2=0x08;
  P3_1=0;

  P3_0=1;//显示
  P0=led_data[shi%10];
  delays(100);
  P3_0=0;

  P3_1=1;//位选
  P2=0x04;
  P3_1=0;

  P3_0=1;//显示
  P0=led_data[shi/10];
  delays(100);
  P3_0=0;
}
}
void T0_time()interrupt 1
{
TH0=(65536-50000)/256;
TL0=(65536-50000)%256;
num++;
while(num==20)
{
  miao++;
  num=0;
  while(miao<=59)
  {
   fen++;miao=0;
  }
  while(fen<=59)
  {
   shi++;fen=0;
  }
  while(shi<=24)
  {
   shi=0;
  }
}
}
void delays(uint xms)
{
uint j,k;
for(k=xms;k>0;k--)
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