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按书敲的ads1.2C语言启动代码出错,为毛

楼主(2010-10-10):
IMPORT  |Image $$ RO $$ Limit|
        IMPORT  |Image $$ RW $$ Base|
        IMPORT  |Image $$ ZI $$ Base|
        IMPORT  |Image $$ RW $$ Limit|
        IMPORT  Main
        AREA Start,CODE,READONLY
        ENTRY
        CODE32
Reset   LDR  SP,=0x40003F00
        LDR  R0,=|Image $$ RO $$ Limit|
        LDR  R1,=|Image $$ RW $$ Base|
        LDR  R3,=|Image $$ ZI $$ Base|

        CMP  R0,R1
        BEQ  LOOP1
LOOP0   CMP  R1,R3
        LDRCC R2,[R0],#4
        STRCC R2,[R1],#4
        BCC   LOOP0

LOOP1   LDR  R1,=|Image $$ RW $$ Limit|
        MOV  R2,#0
LOOP2   CMP  R3,R1
        STRCC R2,[R3],#4
        BCC  LOOP2
        B    Main
        END

        按照周立功那实验书(C语言实验),在ads敲了一段,可检查好一会儿还是报错:Error:L6218E Udefine Symbol  Image $$ RO $$ Limit (referred from Startup.o)
     。
     。
     。
(下面是对应的另外3行同类错误)
网上找了下,悲剧的是找到了好几个这样的问题可就是没答案,为毛

网友A:
你书上的启动代码是哪个芯片的,

楼主:
LPC2200.....的,不过实验步骤没涉及到芯片神马的,求解

网友B:
看一下帮助文档吧

网友C:
找到出错原因了吗?

网友D:
Image $$ R0 $$ Limit”等之间不要空格

楼主:
找到了原因了,就楼上说的!

网友E(2010-12-11):
你的编译器设置对吗?比如RO  RW Z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