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的电压突然减少了,怎么回事呢?

楼主(2010-10-10):
如图所示,在做实验的时候,给加了电源电压。电源电压是200V。等加上电路后,测电源两端电压,其变160多V。消失的30多V去哪里了呢?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···?求解释··

楼主:
右边那个是变压器。是一个变压器自激振荡的电路图。我买回了电子元器件,自己焊接成如图上所示的电路。实际电路中,电源的电压突然消失30多V,求解释··

网友A:
电源内阻所致,要么电源功率不足,要么你的电路有问题,功耗过大。

网友B:
电路的问题。

楼主:
功耗过大?那功耗都损失在哪里了呢?变压器上了吗?普通的电阻电容应该损失功耗不大吧

网友C:
啥电源? 有限流吗?

楼主:
普通的实验电源。应该是限定功率的

网友D:
那人走得好好的,突然停住蹲下,这是为什么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