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编程器界面一打开,即自动关机后重新启动?

楼主(2010-10-10):
我笔记本上,STC单片机的下载界面一直使用正常,但前2天突然一打开下载界面后,能显示1、2秒左右,然后稍微闪动一下后,则自行关机,然后自己重新启动,每次均是这样。删除程序重新从宏晶公司网上下载后,还是这样。但其它软件使用又没有什么问题。同样的软件在台式机上使用也没有问题。请教有经验的朋友,这是什么问题,如何解决。谢谢先。

网友A:
估计是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,最好格式化后重新安装。另有一种可能性极小的原因:硬件故障,对串口或USB(如果你串口是USB转的话)操作导致系统过流,进而电源保护,是否是串口或USB的问题很好判断,运行其它相关程序即可获知。

楼主:
c盘的xp重新装过,还是如此,(D,E,F盘未动),USB还没有插,只要打开操作界面,就重新启动。但运行其它软件未发现异常(如keil,protel等).

网友A:
必需是同类软件,访问同样的硬件资源。
重装操作必需先格式化系统盘,同时一定得保证软件干净。

网友B:
我笔记本上,STC单片机的下载界面一直使用正常,但前2天突然一打开下载界面后,能显示1、2秒左右,然后稍微闪动一下后,则自行关机,然后自己重新启动,每次均是这样。删除程序重新从宏晶公司网上下载后,还是这样。 ...
引用 楼主:

既然以前一直正常,只能说最近系统损坏或有新装软件冲突。重装干净的系统再试。。。 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