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芯片资料。

楼主(2010-10-11):
问一下香主,由于不同密度的STM32的资源不一样,比如定时器资料上讲的是8个,但是我用的处理器只有4个,到底是哪4个我也不清楚,可否有相关资料介绍,请告诉我一下。
顺便说一下,像RM0008资料介绍的所有芯片混为一团确实不方便,

网友A:
只要记住始终是从TIM1开始排列即可,如果是STM32F101系列,因为没有TIM1,则从TIM2可是排列。

有4个定时器的型号,就是TIM1、TIM2、TIM3和TIM4;很简单吧,:D

网友B:
香主这样一解释,就简单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