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做一个线性可调的250v直流电源,大家给点建议

楼主(2010-10-11):
使用运放变压器等,纯模拟器件,刚开始涉及模电,xdjm们给些建议啊!

网友A:
输出多大电流~

网友B:
必需给出电流参数,功率稍大的话就不宜采用线性调节方案,而且升压本身需要振荡,属于开关电源的范畴,开关电源本身是可以实现调节的,再用线性调节方案不但多此一举,而且高压器件可不便宜。

网友C:
线性电源最大的缺点是效率太低,可调输出在低电压输出时就更低。
不过,线性电源的稳定性比开关电源高,也容易做到宽范围输出。
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方案:开关电源输出作为可调线性电源的输入,开关电源输出由可调线性电源的管压降控制。此方案效率较高,因可调线性电源的管压降相当小。此方案当然电路较复杂,用元件也比较多。
这样的电源,有商品卖。记得上海有一家,好像是南京有两家,都是台资。不过上海那家可能已经赔本倒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