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推荐款LDO(带使能端,1.0A或1.5A输出)

楼主(2010-10-11):
此款LDO电压输入为5VDC,输出固定为3.3V;带使能端,电流输出必须要达到1.0A或1.5A才可。我原先选用国半的LP3855ES-3.3,TO263-5封装。但很不好购买,价格为9元。比较贵。

请大伙帮选购下性价比较好的一款,且市场上容易买到,谢谢!

网友A:
263散热好控制吗?用普通的ldo应该也没问题,只要电流能满足,使能端可以外加控制。

楼主:
谢“伟林电源”的热心回复!我测过我的实际电路,5V输入端的功耗为0.5A左右。
263散热,我是在顶层铺铜来做的。外加使能来控制电源,好像又得用MOS管来实现了。。。

网友A:
外加使能端就只能用开关管控制了。

网友:
MICORCHIP的MCP1726,请参考一下

楼主:
谢谢!我已下载了这颗芯片的数据手册,基本上比较符合要求。

网友B:
PQ3RD23,3.3V/2A,带使能端,0.5V压差即可全输出工作。

楼主:
这颗芯片只有一个封装,我的板对高度有要求,所以不能用。如果真的成本要少的话,我就用一P型MOS管和8050三极管搭起来作为使能端控制。

另外我跟供应商聊了,心里感觉还是选LP3875,这颗会有货供应。另外不用再去改板。价格还是偏贵些,最终说成是8元/片。

楼主:
上面如要用到P型MOS管,源-漏电流要达到2A才可,常用的又有哪款呢?

这好像又偏离主题了,但最终还是为了使能控制电源输出。

楼主:
画了一电源使能电路,仿真了一下,感觉还行,按键按下禁止电源输出。但具体实际用三极管和MOS管得更换。

网友B:
用MOS管控制的话,最常见的Si2301(P)、Si2302(N)即可。

网友A:
如果用开关电源的话,只需要控制关断保护即可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前辈的闲暇关注!就按这个低价来弄了……
在这里后级用的是LDO,没控制到开关电源,谢楼上提醒,回头看下开关电源的控制关断保护那块。

楼主:
刚看了下P型MOS管SI2301的数据手册,它的最大功耗为1.25W,开启时漏源电阻为120mΩ。折算了下导通压降为0.387V,浮一下,按0.4V的压降考虑。不可小觑。

楼主:
我的电源供应端5V供应,经过一肖特基二极管、MOS管、LDO,从而Vout=5-0.3-0.4-1.2=3.1V,那要达到3.3V的电压输出是不可能的了。因AMS1117,就算用SPX1117的管子压降也差不多是1.2V。

网友C:
AME8816可以
shenzhen1717@126.com

楼主:
刚才全部把AME8816的数据手册看了一遍,性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。不错,以后看实际试用情况到底如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