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问一下/dev/sda1只能用一次

楼主(2010-10-11):
ev, sd, U盘, ST, os
在LINUX操作系统下插入U盘,会产生一个/dev/scsi/host0/bus0/target0......
但是每插入一次,host后面的数值就要加一次,这样sda1这个链接就只能用一次,发后再插入拨出U盘就不行了,这是什么原因?能不能始终与新插入的保持这个链接?

网友A:
rp问题啊?????

网友B:
scsi驱动导致,hisi平台?

网友C:
拔出前先umount

不然估计就得修改一下驱动里边的disconnect函数了

哈哈,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,不过我也没去看disconnect函数,太麻烦了,umount之后就OK啦

网友D:
楼上正解;
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,在摸索了两周才解决。

网友E:
恩,必须先umou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