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8051F040串口发数据,定时器中断不能进入

楼主(2010-10-11):
我用的是C8051F040单片机,向串口发送单个数据时能进中断,为什么发送一串数据时就不能进入定时器中断,是不是串口程序把定时器程序给冲了?现把定时器,主程序的程序贴出来,请各位大侠看看
void  t2() interrupt 5  //定时器T2中断
{
           static pdata uint number=0;
           TMR2CN = 0x04;        //T2标志位清零
            led1 = ~led1;           //指示灯亮
}

void  main() //主函数
{
       uchar aa[5]={0x55,0x11,0x22,0x33,0xaa};//发送的数据
       uchar i;
       initial(); //初始化

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{
             SBUF0=aa;
             while(!TI0);//等待发送完成
            TI0 = 0;
       }
       while(1);

}

网友A:
你是不是没见led1等闪烁所以认为没进定时器中断吧,灯没闪是因为没有换页寄存器,在led1 = ~led1; 前加上一句SFRPAGE = CONFIG_PAGE;就ok啦

网友A:
你是040新手吧,040里面有个SFRPAGE特殊功能寄存器,好好看看,就知道你程序问题出在哪了

网友B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用户言论/签名并不代表本站观点
title="上海seo"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我的LED1是放在P0口的,任何页的,我断点设在LED1处单步运行是可以进去,但也只能进去几次,如果只是单单只是用中断做LED的话,别的程序不加的话SFRPAGE = CONFIG_PAGE是不用加的

网友C:
俺也要 学习啊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