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想法可行么?

楼主(2010-10-11):
如下图所示,初步想法是:家庭网关采用ARM作为平台,通过板子上的WIFI卡与带有WIFI功能的各个终端进行通讯,

问题:只靠ARM板上的WIFI卡能实现像Zigbee模块那样和多终端节点进行通信并控制的目的么?

谢谢解答!

网友A:
当然可以,而且更为简单,协议栈、应用接口等都是现成且免费的,技术上,你的ARM平台可以作为服务器也可以基于对等网实现,软件平台用Linux即可,缺点是对系统资源和处理能力的要求较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