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低功耗问题:请大家帮忙

楼主(2010-10-11):
当前状态:
采用中颖79162
IO基本都作使用;大部分驱动得是mos管,有部分作输入;
LCD驱动了1段的液晶屏;
在正常工作下,采用2M频率,ADC使用了2路;启动了PWM;启动了2个timer,功耗3.3mA多
在idle模式下,关闭pll切换采用外部晶振32.768K,保持了pwm,以及一个timer定时唤醒检查按键情况

在idle模式下,CPU仍然有近200uA的电流,这个和手册数据还是相差比较大的,
怀疑pll是否完全关闭?是否进入idle模式?IO的什么地方存在漏电
进入idle前的代码如下,请大家帮忙看一下,是否有什么问题?关于低功耗,还有什么改进措施?多谢,多谢
  ADCON = 0;

//shut down pll

CLKCON &=  0xF8;

for(i = 0; i<1; i++);

CLKCON &= 0xF7;

DISABLE_TIME1();

DISABLE_TIME2();

ENABLE_TIMER0();

// enter idle mode

SUSLO = 0x55;

PCON |= 0x01;

楼主:
自己ding一下,在手册101页,描述,需要在PCON|=0x01后面跟三个nop语句,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问题,是我阅读得不够仔细

网友A:
"在idle模式下,关闭pll切换采用外部晶振32.768K,保持了pwm,以及一个timer定时唤醒检查按键情况"
pwm耗电比较大,建议关闭PWM,可以看看是电流否下来?所有的IO都没有floating或者漏电么?

楼主:
3# bananarer 额,关掉pwm,会稍微降一些,也有180多uA,引脚float是什么概念?P2.0, P2.1管教是开漏的,没有用到,设置为输出0。

网友A:
此时,clockcon寄存器是多少,可以仿真看一下?就可以得出此此时pll是否关掉。所有的io不是输出高,就是输出低,或者输入上拉没有输入状态的IO并且上拉没有打开。我觉得还是IO的问题。
需要在PCON|=0x01后面跟三个nop语句,你加上去试试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