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传JPEG或其他格式的图片,均提示“图片格式无效!”

楼主(2010-10-11):
有空帮俺看一看,上传JPEG或其他格式的图片,均提示“图片格式无效!”
已有好些天了,每次都这样!以前是能上传的。

而上传PDF等文件,一切正常!

楼主:
更正!提示“无效的图片文件”

网友A:
使用IE8下使用Discuz论坛时,上传图片附件时,会出现提示“无效的图片文件”。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微软在IE8修改了IE的默认安全设置,禁止了上传文件时包含本地路径。因此解决方法就是进入IE的Internet选项(在IE的菜单“工具”里),点击“常规”旁边的“ 安全”页,选择“Internet”区域,在“该区域的安全级别”中,点击“自定义级别”,进入“Internet区域”的安全设置,启用“将文件上传到服务器时包含本地路径”选项,确定退出后,重启IE生效。通过如上自定义安全级别设置即可解决这个IE8下使用Discuz论坛时上传附件的麻烦。

楼主:
谢谢!

是这个问题,按照你的指点,已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