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ch375b怎么更改不了驱动

楼主(2010-10-11):
我的产品上用了CH375B,用于USB通信,驱动程序自己 写的,最近想需改驱动,怎么装不了,每次电脑到能识别,但更改硬件驱动时,到最后一步就提示无法更改硬件驱动程序,但是产品装的旧的驱动程序仍然工作正常!劳烦高手指点,谢谢了!

网友A(2010-11-25):
我才郁闷叻
电路跟程序都检查了好几遍
就不见初始化成功
哎~
只好慢慢调试咯!
不过,一切得靠自己啊

网友B:
这个是USB的芯片吗?到其他的版块去看看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呵呵,说的对,加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