估算逻辑门的电流消耗

楼主(2010-10-11):
小弟我想估算整个电路的电流消耗,电路中有很多逻辑门,逻辑门的电流消耗是怎么样估算才较为正确呢?大约是输出端电流之和吗?还是怎么样?望各位指点!

网友A:
门电路的功耗包括自身的功耗和外部负载的功耗两部份,自身的功耗可以查手册获知,外部功耗可用欧姆定律计算,当然,实际测量是最简单的。想降低功耗应尽量采用CMOS器件,对逻辑门而言,就是采用74HC系列。

网友B:
大体算一下,选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源不就行了。

网友C:
高速翻转的,门电容放电的损耗不容忽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