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C语言的基础问题

楼主(2010-10-11):
定义了一个变量:
unsigned int a;

判断时这写有问题(2500*72超出了整型范围):
if(a>=2501*72/100)

请教:应如何写呢?

网友A:
改定义为long int ,并直接写if(a>=25*70)

网友B:
没有必要改long int
先除再乘
2# yanwen217

楼主:
a本来就是整型的,难道不改成长整型就不能这样比较了?

网友C:
按3L说的办吧,先除,这样就不用改了

楼主:
先除不知道影不影响精度?

网友D:
2501*72/100=1800.72,四舍五入的话就算1801就是了啊
这不是个常量吗?  自己算出来不就得了,干嘛那么纠结

网友E:
按2楼的。
应改成 long 型的,如果先除,也会超过255的。

网友F:
if(a>=2501L*72/100)

网友G:
2501*72/100=1800.72,四舍五入的话就算1801就是了啊
这不是个常量吗?  自己算出来不就得了,干嘛那么纠结
引用 网友D:
:victory:

楼主:
非常感谢ayb_ice!按你说的写就可以了!

楼主:
2501*72/100=1800.72,四舍五入的话就算1801就是了啊
这不是个常量吗?  自己算出来不就得了,干嘛那么纠结
引用 网友D:

是常量,但有很多地方引用,所以在文件开头处是用字符定义的,因为这个常量在不同的项目中也是经常改变的

网友H:
常量
编译器会把它运算出来再编译的

网友I:
C还是要深入

网友J:
请问  9L,if(a>=2501L*72/100),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?

网友B:
:L 这种写法俺以前也没有见过,杯具
查了下,貌似就是强制转换成 long int
15# mbutterfly

网友K:
再要精一点的话,可以做两次判断比较,先比较整除100的数,然后再用a%100取余数再比较一次,不就行了吗?

网友L:
回复 网友J:
安的理解是这样:if(a>=2501L*72/100),
2501L中L就是说:编译器,按着数是L级别的,虽然看起来短,但你要按照L级别的来对待,long级别×int=long级别所以不会出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