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1114 JTAG接口不能做GPIO 用

楼主(2010-10-11):
void GPIOInit( void )
{
  /* Enable AHB clock to the GPIO domain. */
  LPC_SYSCON->SYSAHBCLKCTRL |= (1<<6);      //使能GPIO时钟

  LPC_IOCON->PIO1_2         |= 0X11;
  LPC_IOCON->PIO1_0         |= 0X11;
  LPC_IOCON->PIO1_1         |= 0X11;

LPC_GPIO1->DIR            |= 0x007;

LPC_GPIO1->DATA = 0X000;

}

最后还是不能把P1.0,P1.1,P1.2拉低,

有哪位大侠曾遇到过这种问题,请给小弟指点迷津

网友A:
应该配置为gpio才可

楼主:
LPC_IOCON->PIO1_2         |= 0X11;
  LPC_IOCON->PIO1_0         |= 0X11;
  LPC_IOCON->PIO1_1         |= 0X11
已经配置为GPIO了还是不行

网友B:
初始化时,楼主试试这个,然设置DIR,再输出。LPC_GPIO1->DATA &= 0X000;

LPC_IOCON->JTAG_TMS_PIO1_0  &= ~0x07
  LPC_IOCON->JTAG_TMS_PIO1_0  |= 0x01;        /*Selects function PIO1_0 */
   LPC_IOCON->JTAG_TDO_PIO1_1  &= ~0x07;
   LPC_IOCON->JTAG_TDO_PIO1_1  |= 0x01;        /* Selects function PIO1_1 */
    LPC_IOCON->JTAG_nTRST_PIO1_2 &= ~0x07;
    LPC_IOCON->JTAG_nTRST_PIO1_2 |= 0x01;        /* Selects function PIO1_2  */

楼主:
4楼按着你的做法也不行还是不行

网友A:
我软件仿真了,默认配置可以

网友C(2013-05-06):
  LPC_IOCON->JTAG_TDO_PIO1_1  &= ~0x07;
   LPC_IOCON->JTAG_TDO_PIO1_1  |= 0x01;        /* Selects function PIO1_1 */
   GPIOSetDir( PORT1, 1, 1 ); //SEL         输出
这样是可以输出低的,4楼是对的!

网友D(2013-11-21):
引用 网友C:
LPC_IOCON->JTAG_TDO_PIO1_1  &= ~0x07;
   LPC_IOCON->JTAG_TDO_PIO1_1  |= 0x01;        /* Se ...

这些寄存器都没有定义啊?直接编译错误啊,LPC11xx.h里面没有这些寄存器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4楼按着你的做法也不行还是不行

请问问题解决了吗?求教啊

网友E(2014-06-12):
求解啊。。。。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这个片子怎么这么弱智= =

网友E:
好吧,从***论坛看到解决方法了
//禁止JTAG功能
    LPC_IOCON->R_PIO1_0  &= ~0x0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清掉为初始复位状态
    LPC_IOCON->R_PIO1_0  |= 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TMS
    LPC_IOCON->R_PIO1_1  &= ~0x07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清掉为初始复位状态
    LPC_IOCON->R_PIO1_1  |= 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TDO 再设置所需要的模式
    LPC_IOCON->R_PIO1_2  &= ~0x07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清掉为初始复位状态
    LPC_IOCON->R_PIO1_2 |= 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TRST 再设置所需要的模式
    LPC_IOCON->R_PIO0_11 &= ~0x07;
    LPC_IOCON->R_PIO0_11 |= 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TDI 设置为普通GPIO(LED5)
  LPC_SYSCON->SYSAHBCLKCTRL|=(1<<6); //打开GPIO时钟关闭
  LPC_SYSCON->SYSAHBCLKCTRL|=(1<<16);//打开IOCON时钟关闭
然后再设置IO口方向,和电平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