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光耦的选型

楼主(2010-10-11):
大家好!问个关于光耦选型的问题。
     我现在做的项目上,有一系列的输出控制信号:
     1、5V     脉冲超前:》=1us 脉冲滞后 1-2us  发射端负载能力《300Ω
     2、12V   脉冲超前:》=1us 脉冲滞后 1-2us  发射端负载能力《300Ω
     3、28V 500mA 用于驱动信号灯。 (这个我准备用继电器)

     上面1、2项,我考虑是输出信号,希望能加光耦隔离,后面的脉冲超前及滞后,我理解是对信号相应速度的要求。我看了几个光耦的指标,非线性的是速度不够,线性高速的是输出电压不满足12V,特来向大侠们求助,望指教,谢谢

网友A:
你这个速度只能用逻辑光耦了。一般都是输出5V的。

其他电压还有电流,你用MOS管驱动一下。

推荐一个:HCPLM601,10M的速度
10块钱以内吧。

网友B:
线性高速的是输出电压不满足12V

再好好想想
5V的单片机怎么控制交流220

网友C:
光耦不存在什么输出多少V电压一说,是由外电路决定的,只要不超出光耦的承受范围即可。高速光耦可用通讯用类型的,如6N135-139等,但能否用光耦隔离还要看前级的驱动力,这里的驱动能力不是指能带多少欧的阻性负载而是要看电压和电流,必需能够驱动光耦中的LED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 先。
     想和你探讨下,脉冲超前和滞后的含义?是不是就是脉冲的上升和下降时间?

网友C:
是脉冲沿的时域变化,实际器件存在响应速度,会导致延迟,有相关要求的话,只能靠选择高速器件来解决。

楼主:
光耦不存在什么输出多少V电压一说,是由外电路决定的,只要不超出光耦的承受范围即可。高速光耦可用通讯用类型的,如6N135-139等,但能否用光耦隔离还要看前级的驱动力,这里的驱动能力不是指能带多少欧的阻性负载 ...
引用 网友C:

chunyang:
     谢谢!
     首先,我上面提出了指标要求,输出信号对响应时间有要求,所以要考虑高速光耦。你说的不存在多少输出电压,我不认同,因为在PDF中有输出电压这个指标的。
     我现在就是有些疑惑,哪个指标决定了光耦的承受电压?
     所以,我想请教下6N135中,哪个指标决定了光耦的承受范围?是output voltage?还是?

楼主:
chunyang:
     另外,我后面提到的发送端负载能力,应该指的是后端负载能力,而不是前端驱动能力。
     我理解是12V供电,负载能力《300Ω,那么后端负载所需电流应该是12/300 = 40mA ,不知道对不对,请大家积极讨论。谢谢!

网友C:
光耦输出级晶体管是OC输出的,本身不是有源信号,手册上给出的参数是基于测试电路的,而测试电路中该晶体管的集电极电阻接在给光耦供电的VCC上,实际该晶体管的集电极电阻可以接在任何供电电源上,只要不超过该晶体管的耐压即可,你的5V、12V都没问题,28V则可再外接一个晶体管,光耦内部的晶体管工作电流无法满足驱动继电器的需要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
chunyang老大,很多高速光耦的输出是逻辑电平输出,不是OC。

把普通光耦副边的整形电路做到光耦里去了,副边需要供电,输出是电平信号。

百度了一下,应该成为逻辑门光耦。

网友D:
我来推荐一个光偶吧,推挽输出,工作在15-35V

TLP350,10M的速度好象是。驱动电流好象是 3A吧

网友E:
看什么光耦,有带ic的。有输出电压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