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的定时器发生一次中断,最多间隔多少时间了

楼主(2010-10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我只用过ms级的,时间太上的不行在中断里面用标志位坐一下呗?

网友B(2010-11-17):
一般定时器都是对外设时钟进行计数的,所以要看你的系统主频、装载值和分频值了.

网友C:
你说的这个概念很模糊,还要详细的说一下

网友D:
看你的需求了,一般最多是几秒了

网友E(2011-01-31):
你需要多少时间,楼主

网友F:
这个要根据你选择的主频和分频倍数决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