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线扩展芯片什么作用?一般设计需要不?

楼主(2010-10-11):
总线扩展芯片什么作用?一般设计需要不?

网友A:
一般是需要的

网友B:
根据项目要求的需要

网友C:
主要是看你做什么样的设计了

网友D:
一般不需要,你坐个arm还要PCI什么之类的吗》用一般的ISP  I2C就够了

网友E:
那要看你做什么样的设计的,特殊情况下还是需要的

网友F:
现在一般很少用吧.

网友G:
总线扩展芯片怎么都搜不到资料!

网友H:
哪种特殊情况下需要?

网友I:
74HC273/573,74HC245/244等等都可以用于总线扩展。
LCM模块也可以作为总线设备扩展。
用CPLD/FPGA扩展也很方便啊。

网友J:
就是模拟出ale,wr,rd,ad0~ad7,d8~d15

网友K:
现在一般很少用了

网友L(2010-11-19):
SN74LVTH16245ADL   我用的,主要是用它的三态特性。

网友M:
具体什么情况下需要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