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 串口出点问题!

楼主(2010-10-11):
我刚开始学VC做串口通讯,按照教程上说的步骤去做的,可是出来点问题,书上的串口界面如下图1010,再添加完MSCoom空间后,书上说“打开ClassWizard->Member Variables”然后“选中控件IDC_MSCOOM1",如下图1011。可我按照这些步骤执行后,得到的界面如下1013,根本找不到控件IDC_MSCOOM1。我打开ClassWizard是通过“查看”然后“建立类向导”(我的VC是中文版的)。大虾们帮我看看,打这么多字不容易,实在没办法才来请教的。还有就是,我建立MFC Wizard的时候选择的是“单个文档”。

楼主:
坐等高人啊!

网友:
兄弟,应该在最后一张图片里面,那个CAboutDlg 的下面,
那个是一个下拉列表框。

我建议你还是用CSerial  类吧,网上有很多代码。不知道你的编译器是VC6.0,还是VS2005,如果是2005,我手边有个串口通信程序你修改下就可以用了。主要是单片机和PC通信。

楼主:
:funk: 高人都去哪了?是我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吗?

网友A:
鼠标右健点击 mscomm, 弹出一个菜单, 选择 “添加变量“。
3 楼说得对, vc++ 应该用c++的class 而不是 mscomm, 尤其是初学者, 要面对 variant 类型的转换等一系列的问题。

楼主:
我都快崩溃了,还是不行啊!

网友B:
Class name选择错误。若还有问题,站内短信把QQ或MSN给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