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极管驱动MOSFET管的电路图!求救!

楼主(2010-10-11):
如图,我用单片机输出的PWM波经三极管放大后接MOSFET管,可以达到输出电压随PWM波占空比变化的目的,但是,图中电阻R4在电路中功耗很大,也就是说此开关电源效率很低!并且负载过小时,电流过大,很容易将R4给烧坏!有没有那位高手帮忙改进一下!谢谢了!

网友A:
应该了解下DCDC电源的升压与降压两种结构,按你的思路应该是想降压,如果这样,你的电路还不如LDO,大部分功耗将在R4。不烧才怪。

网友A:
可以参考下,看能不能用

网友B:
你这是个什么拓扑的电源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大哥,前面的是些什么啊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大哥,前面的是些什么啊?
引用 楼主:

这样看看行吗?

网友A:
你这是个什么拓扑的电源呢?
引用 网友B:

前辈,
加反馈后我用它作为降压用的,还能凑合用。哈哈,
如有什么问题,请指正,谢谢,

网友C:
如果是降压的话,MOS管接法错了。你现在这个是升压的接法,降压应该是D接14伏,S接电感.

网友D:
先搞清楚基本的电路拓扑。你的接法太“神奇”了。

网友E:
先搞清楚基本的电路拓扑,从最开始的buck的工作原理去分析

网友F:
望尘莫及呀,努力:time:

楼主:
8# cladding 嗯,按照你的接发确实可行,但是输入端就是G端电压要比S端要高几伏才能导通,并且输出电压最大才只有5V,完全不符合我的要求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改变R5以后,输出最大值也会随着改变。

网友E:
还是要看基本拓扑啊,为什么不看呢?你现在这个是降压电路,但是大部分功耗都去了mosfet了和电阻R4了,怎么会不烧呢?你的输入输出是怎么样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嗯,你说的很对。我现在是D端输入14V电压,S端输出,G端输入0--14V的PWM波,现在问题是MOSFET管输出不随占空比变化,只有上面那种情况才导通,虽然我知道功耗都用在电阻上了。我试了很多种情况,但就是不明白MOSFET管要么不导通,要么就一直导通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E:
嗯,你说的很对。我现在是D端输入14V电压,S端输出,G端输入0--14V的PWM波,现在问题是MOSFET管输出不随占空比变化,只有上面那种情况才导通,虽然我知道功耗都用在电阻上了。我试了很多种情况,但 ...
引用 楼主:

阿弥陀佛!!
晕啊
你现在直接用的是N-mos ,不太行啦。
回去复习下MOSFET
有分P和N的。

网友E:
楼上说得对,如果不了解的话,建议去看mosfet

网友G(2011-04-18):
图中Q1和Q2的基极、发射极应该接到一起么?

网友G:
为什么没有人给解答呢?R5,R6的作用是什么啊?取值如何确定呢?

网友H(2011-05-25):
没有人说啊!!可惜啊

网友I:
R5R6应该是偏置和限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