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帮忙开下滤波

楼主(2010-10-11):
如图,这个直流电源滤波不好,有杂波导致干扰,所以想用电容进行滤波,用了第一个图,电容很快就爆了,想问下第二个可行不?
请各位大大给点建议,如何去掉这个杂波。
市电输入,220v、50HZ,输出21V。

网友A:
滤波电容的容量和耐压不够
换个2200uf/50v的

网友B:
第二图是无效的,正如楼上所言,楼主所用电容的耐压不够,容量也要加大。

楼主:
哦,谢谢,回去再买个,照第一个图,换2200uf/50V的不会爆了吧

网友A:
你没给出你的负载的多大  只是给你个参考的
具体的给你公式自己算算
滤波电容工程粗略计算公式
有一个粗略估算公式,常用于工程计算:按RC时间常数近似等于3~5倍电源半周期估算。给出一例:
    负载情况:直流1A,12V。其等效负载电阻12欧姆。
    桥式整流:
        RC = 3 (T/2)
        C = 3 (T/2) / R = 3 x (0.02 / 2 ) / 12 = 2500 (μF)
    工程中可取2200 μF,因为没有2500 μF这一规格。若希望纹波小些,按5倍取。这里,T是电源的周期,50HZ时,T = 0.02 秒。时间的国际单位是S。
    全波整流结果一样,但半波整流时,时间常数加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