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3c2440的dma的传输原理疑问

楼主(2010-10-11):
问题是这样,lcd显示采用的dma传输方式,摄像头采用dma传输方式。这样有两个外设使用dma传输。但是arm外接外部存储器ram。只有一个数据接口,一个地址接口。同一时刻只能读或者写操作。这样两个外设访问再加上程序执行访问ram。这样难到不冲突吗?
我想解决方法可能是提高ram的访问速度。比如lcd 的dma访问时1Mhz。camera的dma是1Mhz,再加上程序运行的访问ram时间,那要访问ram的速度必须至少大于lcd_dma +camera_dma+程序运行访问频率 = F
如果他们共用总线那么总线频率也是F,如果分开用那么各自总线频率就是各自的访问频率
不知道我这么分析对不对?请指点

网友A:
先弄清  s3c2440 的外部总线访问极限速率,察看你的设置,弄清外部总线时钟频率,
然后,看你使用的外部RAM性能能不能跟上,能不能提高速度
s3c2440 外部总线应该能上100M,但SRAM不一定跟得上
如果摄像头和lcd不共用DMA的话,那就应该有总线仲裁器来决定某一时钟周期由谁访问总线,你不用过渡担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