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302能否单一电源供电

楼主(2010-10-11):
各位大虾,我想用DS1302做个时钟,电路电源为5V,能不能1脚VCC2接5V,把5V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的3V接到8脚VCC1做后备电源,1脚和5V通过开关连接,8脚直接连到3V输出。

网友A:
楼主的电路不对,首先,1302需要的3V不能用电阻分压实现,而且你的电阻分压没有考虑IC电源支路,阻值计算都是不对的,不谈这个错误,供电必需使用LDO,不需要后备电源时可将后备电源VCC2悬空或直接接到VCC1上。

网友A:
注意后备电源的意义,后备电源是为了在主电源失电后维持时钟继续工作的,应使用电池。

楼主:
谢谢CHUNYANG老师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