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XD经常假死的问题

楼主(2010-10-11):
我使用jlink v8调试2440开发板的时候  经常出现下面的错误
Error: Unable to halt ARM core
但是能检测到cpu 可以调试  但是调试的过程中经常调着调着就会处于忙碌状态 死在那里  右下角的进度条老是在跑   只能强制关了AXD  这是为什么啊

网友A:
你是不是用了很多断点?
使用软断点了吗?
开看门狗了吗?
你jlink v8驱动设置对吗?
JTAG接口连的对吗?

楼主:
就一个断点  软断点
更郁闷的是 有时候不用断点 都假死
开机后关闭看门狗 V8驱动对着官方设置的  jtag口没错
莫名其妙的出现问题 有时候调试还好用 有时候 假死  直接程序卡死  不动了 右下角 一直在读条
2# hbicecream

网友B:
rvds经常出些诡异的状况,另外不要在rvds没有停止cpu运行的状态下复位cpu,否则一定出这种状况。

网友A:
你每次开仿真前都重新上电试试,看看是不是重新上电就没有这个现象
另外,最好用ICE的硬件断点

网友C:
山寨的都是这样,有些地方不能设置断点。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