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大家说几家大的芯片供应商的名字!

楼主(2010-10-11):
小弟正在联系买几款芯片,想从大些的供货商家卖(想买到正规货)!求教大家说几家大的芯片供应商的名字!谢谢大家了!

网友A:
哪方面的芯片?MCU、FPGA、MPU、memory、电源管理还是其他模拟器件呢?
如果是运放、模拟开关、视频驱动、LED背光/闪光灯驱动、音频功放、DC-DC、LDO等模拟器件,可以看看圣邦微电子的产品。
另外,不论哪些芯片,最好直接找原厂,让原厂给你安排销售渠道

网友B:
TI德州仪器 数字系列的老大
NXP恩智浦
xilinx
MICRON
marvell
IDT
FAIRCHILD
ON SEMICONDUCTOR
TOSHIBA
VISHAY
MAXIM DALLAS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,非常感谢!我查找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