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波峰焊的问题

楼主(2010-10-11):
以前没接触过波峰焊,最近公司里做的一批板子过波峰焊发现很多没上锡,特别是贴片三极管,总是有一个管脚没上锡(不总是同个管脚),所以我想问下,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过波峰不上锡呢?应该怎么解决?个人觉得焊盘小是很大原因,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也会这样。谢谢了。

网友A:
贴片的东西应该上锡浆过回流焊,波峰焊焊插件。可能喷锡板比别的板更容易上锡

网友B:
双波峰试试

网友C:
贴片一般采用回流焊

网友D(2013-03-12):
我司是波峰钎焊锡表面活性剂专业制造商(钎焊锡渣表面活性剂+钎焊锡渣增效装置),其重点是: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安全、环保、经济、可靠的资源再生产品和服务,促进人类有限资源使用比例的持续提升。
                  减少锡渣氧化,改善焊接品质。提高焊锡质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;周先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;137983496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