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说这个电源效果不错,但看不懂里面运放怎么工作的

楼主(2010-10-11):
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这个电源不错,但看不懂里面U1A 和U1B的工作原理。
哪位达人解释一下反馈是怎么加的?怎么感觉像是比较器。
菜鸟,看了些运放的书还是不明就里。谢谢大家了。

也感谢这个电路的作者。

网友A:
运放倒不是作比较器用,而是开环工作。

楼主:
如果是开环,那运放的输出岂不是方波?怎么控制调整管呢?

网友A:
何以见得开环输出就一定是方波?
从运放这个局部看,是开环。从运放加上调整管(包括分压电阻等等),是闭环。

楼主:
哪位能帮忙大概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,非常感谢

网友A:
5楼:
其实,分析的工作最好是你自己做。分析清楚了,比看半本书的收获可能还要大。
方法是:将无关的电路都去掉,代之以符号。例如变压器绕组L2和整流桥以及那一堆电容可以代之以一个电池,达林顿接法的三支管子简化成一支三极管,过流保护的U1A干脆去掉。简化到不能再简化,往往就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。
顺便说一句:两个电阻串联或并联,还是一个电阻。两个放大器级联,还是一个放大器。

网友B:
坐等高手解答
A1是什么东西。

网友C:
哈哈 A1是电流表。

网友D:
是比较器电路,A1是电流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