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法识别

楼主(2010-10-11):
最近项目中一直用到cypress公司的cyc68013单片机,想将程序下载到eeprom中以防掉电的时候程序丢失,但下载后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。

楼主:
程序已经修改了vid和pid,但同时也将驱动中的vid和pid也修改了

网友A:
本人愚笨,不明白您的意思。程序丢失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呵呵,最初能够识别未带eeprom的板子

网友B:
拿一个空的eeprom放到板子上能够识别吗?

楼主:
开始可以,现在上面两种情况均不能识别usb

网友C:
这是什么

网友D:
如果你确认你的代码OK,那么你的板子硬件有问题了。实际上,从你的说明看起来,是这样。

网友E:
你的代码可能已经有了不经意的改动。你可以和以前OK的代码的校验码,作一下比对。

楼主:
将以前的代码烧写到eeprom没有任何问题,说明电脑和硬件都没问题,不同的可以烧写的程序是在cypress所给框架中修改只是在通信那加了一些代码,现在不可烧写的程序是增加了hid描述符以及修改了vid和pid,同时驱动中vid和pid也修改了

楼主:
现在的现象是在线调试是可以的,下到eeprom是不行的,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

网友F:
1,如果开始时,不用EEPROM状态板子可以识别,首先判断板子硬件没有问题。
2,如果接EEPROM,烧录后,无法识别,再看看EERPOM连接(A0A1A2)地址连接是否正确,还有就是和芯片连接设置是否正确。
3,再确认EEPROM是否好的,一般问题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