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PowerAnts等高手帮忙看下这个PMOS问题

楼主(2010-10-11):
原理图:

管不断:

管不断D极波形展开:

正常:

简单的一个高频开关电源,前面用PMOS来开关,发现有些管子能关断有些不能
高频变压器开关频率为20K,占空比20%
请大家分析是什么问题呢?管子都是同一批次的,用的是VISHAY的SI2301

楼主:
在PMOS-D极加了小电容后,关断时振荡几个开关周期就好了

楼主:
在PMOS的D-S并个肖特基管也是关断时振荡几个开关周期就好了,好像是关断时反冲电流不往内部体二极管走就可以

楼主:
不正常的,换个管子就好了!是不是设计又问题呢?

楼主:
查下来可能是有批次货进了大兴的了,换了最近进的都没问题

网友A:
MOS的体二极管恢复时间比较慢,变压器初级励磁电感与Coss振荡,需要加个RC

网友B:
管不断
------------
是关不断吗? 这原理图贴得也太吝啬了吧。

楼主:
VGS=0时MOS会关断的呀,不管输出振荡与否?不解诶

楼主:
Coss:200PF,L=2mH

楼主:
同个板子换了两批次的管子,其中一批次很好,应该管子特性都差不多呀

网友C:
驱动加一个加速关断?

楼主:
主开关是Q21,Q8是软开关

楼主:
Q8就是一个ENABLE SWITCH

楼主:
去除高频变压器开关信号,加等效负载
不正常管子关断波形:

正常管子波形:

这两管子差这么多

楼主:
CH1: D极
CH2: G极
正常:

非正常:

楼主:
这个问题有助于我去深刻理解分析MOSFET的开通关断过程

楼主:
回PowerAnts如果不是大兴货这个体二极管是快恢复的

网友D:
请用达林驱动接法.要不真不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H或L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