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元件名!作用

楼主(2010-10-11):
请高手指教一下,这个元件叫什么?作什么用的。谢谢了。我给它通电,不亮!用万用表测量也没有电阻值.

网友A:
楼主的贴图方法不对,要上传到本站才行,百度不准许外部链接。

网友B:
你用加的是多少伏电压?
这个应该是氖泡,
需要一百伏多伏才能亮
你找一个十k电阻串联接到220上看看

网友C:
:o没有图没真像

楼主:
谢谢你们了 ,我找到了 是叫氖泡

网友D:
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