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430调试工具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0-10-11):
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,我想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B:
这个好像不行,一个是4线的,一个是2线的

网友C:
4线的是可以调2线的吧

网友D:
那4线是那四条线,2条线的是那两条呢,将两条扩展成四条,不就可以了。

网友E:
楼上说的方法可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