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现这个什么意思

楼主(2010-10-11):
One or more debug flags are not positioned on valid lines,these flag
would be moved to the next valid lines or removed directly set.

楼主:
仿真的时候

网友A:
你设置的断点并没有放在有程序的地方

网友B:
对,这个断点会移到下一行,或者被拿掉

楼主:
哦,我说的怎么出现这个了,呵呵

网友A:
出现这个提示主要是你在设置断点后又对原文件进行了修改

网友C:
出现这个提示通常是仿真时设置了断点,而后又对原文件重新编辑,再仿真时,断点还在原来的位置,但那个位置的程序已经发生了变化,例如变成了注释,这样就会有这个提示.

网友A:
原来的断点的位置就与当初设定时发生变化了,所以会有这个提示,你可以将这些断点去掉,再在正确的位置上设置断点

楼主:
哦,明白了,多谢

楼主:
楼上是什么意思?:o

网友A:
让你抓紧时间结贴;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