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BONDING封胶后静态电流大

楼主(2010-10-11):
各位好,请问个问题:
生产玩具类产品。封胶后静态电流大,原本是微安级的静态电流,去到几十到一百多毫安,是什么原因呢?
胶是热胶,烘干温度是120c, 1个小时。
做第一批产品时未出现此问题,第二批相同产品略改软件出现此问题。
令问,如果产品不接地,就可测到频率,对产品有什么影响?

网友A:
说明胶的成份不合适,绝缘电阻太低,需换用适当的高绝缘性胶。后一个问题楼主描述不清,测得什么频率?如果是电磁辐射问题,说明电路设计有误。

楼主:
哦,是测试IC 自身的震荡频率。通常要ic pin接地,另外角测频率。但现在不用接地即可测试频率。

网友A:
那要分析具体电路。

网友B:
用硅胶封装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