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.5KHz-500KHz的PWM波,高电平为3.3V,转换为高电平为5V的PWM波

楼主(2010-10-11):
我用的是LPC900单片机产生0.5KHz-500KHz的PWM波,高电平为3.3V,我需要进行电平转换转换为5V的PWM波,有没有这样的芯片

网友A:
直接用三极管转换一下即可

网友B:
可以用三极管,也可以用门电路,后者较简单。

楼主:
不知道到大家可否推荐一下那种型号的门电路呢,我选用74HC21,结果不满足其最低输入电压的标准。

网友C:
HC 的不行,可以看看HCT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