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邦微和EXAR的电源,那个好?

楼主(2010-10-11):
哪家的更好呢?
哪家的更贵呢?
有用过的大侠指点一下哟

网友A:
LDO,圣邦微电子的LDO在中兴、联想等多家大企业都在大批量出货,相信品质上不会有问题,至于价格,这个竞争激烈,各家相差不多,只要有量,价格都很好谈。
DC-DC,如果楼主的应用中对功耗不是很敏感,可以选圣邦的,其DC-DC自身功耗是有些大,建议向对比下规格参数,而产品的品质(一致性和稳定性)是有保证的。
其他的锂电充电管理、背光驱动和复位IC,无论价格还是品质,圣邦的也都很有优势,都在大批量的出货中。

网友A:
对比了同为600mA负载能力的降压DC-DC:SP6669和SGM6006/8,两者主要参数相差不大,静态功耗相同

楼主:
感谢大侠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