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植linux,到start_kernel函数内,我用printascii输出,发现问题

楼主(2010-10-11):
printascii("start_kernel...\n");我把这句添加在start_kernel函数里面.
但是输出的时候确不是这个字符串.输出一些奇怪的字符串.应该是别的函数里面的...
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了.映射错了还是怎么回事.还是栈错了什么的???

网友A:
串口输出,程序应该是相当靠后。弄到前面,最好用gpio

网友B:
首先确定哪些奇怪字符是不是这个语句输出的
如果是,检查波特率和串口设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在start_kernel里面调用
printascii("start_kernel\n");想让内核进入的start_kernel的时候用串口输出.
问题是:
start_kernel这个字符串没有传递给printascii,而不是printascii的问题.
按理说start_kernel的首地址应该是通过r0传递给start_kernel.
还有输出的字符串是这里的没错.但是是别的函数里面的字符串.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串口是肯定没错的,一个个输出字符没错.
主要是函数参数的地址没有正确的传递给函数.也就是字符串的地址没有正确的传递给R0....

网友A:
我没试验过,用gpio肯定是没问题的。你用字符串,我不知道。

gpio甚至可以在最开始用。俺的原则上,见到地雷躲着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问题是到是printk这个函数的时候就出现 abort,也就是函数调用不正确.以后的内核肯定不行喽...
要找出为什么参数地址不能正确赋值给R0.这样内核才能运行阿...

楼主:
Info: J-Link: ARM9 CP15 Settings changed: 0xC000717F from 0x00000078, MMU On, ICache On, DCache On
PC: (R15) = FFFF0D1C, CPSR = A00000D7 (ABORT mode, ARM FIQ dis. IRQ dis.)
R0 = C05509F4, R1 = C049FCF8, R2 = 00000001, R3 = 00000000
R4 = C0007175, R5 = C05EF1F4, R6 = C012A018, R7 = C05BFBD4
USR: R8 =30127D1C, R9 =41129200, R10=30127CB4, R11 =C05BDFF4, R12 =000000D3
     R13=00000000, R14=01080000
FIQ: R8 =04040000, R9 =00000000, R10=00000000, R11 =00000000, R12 =00000000
     R13=00000000, R14=00000000, SPSR=E00000FF
SVC: R13=C05BDFD8, R14=C0108978, SPSR=F00000FF
ABT: R13=00000000, R14=00000004, SPSR=A00000D7
IRQ: R13=04480000, R14=00000000, SPSR=F000007E
UND: R13=00000013, R14=33F80248, SPSR=00000013
这是到ABORT下的寄存器列表..

网友A:
我的办法是躲开地雷,拆地雷太累。:lol

楼主:
我最小化配置下.进入到内核了  我慢慢地一个一个添加设备好了....

网友B:
试试只开Icache
开了Dcache,地址就变虚拟的啦,你是看不出来地址传递错误的